关于油封防水能力,请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7-04-10):
TC  85* 110*12
TC  130* 160*12

两个骨架油封,内径不同,防水能力是不是内径小的更强?

网友:
虽然一般的密封件都说自己可以用于水,空气等其他介质的,但最好还是现场试验。
主要还是和材料结构有关。

网友:
这个和油封的选择无关吧?轴径细了轴的周长也就小了,也就是需要密封的长度变小了,泄漏量当然会小。

网友:
品牌、材质、轴孔的表面光洁度、精度、工况……这些才是关键吧,当然3楼说的也非常有道理@默笑沧海

网友:
给材质,硬度,预紧力,表面精糙度,装配时的同轴度等有关系, 我认为给内径大小的关系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取决于轴

网友:
防水材料用硅胶比较好。

网友(2017-05-25):
油封能防水吗?油封正常使用也是需要用油润滑的,否则很快会将轴和自身磨损。

网友(点评):
骨架油封防水没问题,这个是我公司多年来的经验,当然我们的水压也就几十厘米,再高就不知道了。

网友(2022-04-07):
这要看抽的直径多少?

网友:
他们说的对

网友(点评):
你瞎啊?没完了?狗币?不愿意理你了,还跑之前的帖子下面回复。随你吧,想跟着爹就跟着爹跑,别乱咬就行。

网友(2025-08-07):
不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