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孔检验

楼主(2017-04-10):
        2017年伊始,由于种种原因结束北漂,回到三线城市做机械方面的入厂检验。由于刚毕业的时候学习过一年的机械量具使用,所有进厂后直接接替离职的老师傅,直接上手检验。做了近两个月了,发现一个问题,在这里向做质检的前辈们请教一下。
        在进行螺纹内孔检验的时候,通止规进不去,但是相应的螺栓能够旋进去。这样的螺纹孔应该合格的还是不合格的?(我这里是按照合格来判定的,总感觉不太对)。还有就是这样的情况是加工的时候怎么产生的?(我认为是加工的时候没有攻第二锥或者没有倒角)

网友:
有毛刺吧

网友A:
通规进不去,但螺栓能拧进,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按标准来说是不合格的,因为螺栓的尺寸公差是比较大的,尤其是一些质量不好的螺栓,其主要尺寸经常都是超出标准的下差的,所以不能作为检验螺孔的依据。
如果你们公司一直以来有这个惯例,那你可以先向上级提一下,如果不被采纳(被采纳的可能性真的很小)尽量用中径尺寸偏上差的螺栓来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规进不去,但螺栓能拧进,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按标准来说是不合格的,因为螺栓的尺寸公差是比较大的,尤 ...

谢谢指导  我这面和领导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那肯定是螺栓螺纹有问题了

网友:
通止规进不去,但是相应的螺栓能够旋进去。这样的螺纹孔应该是不合格的。
还有就是这样的情况不是加工的时候产生的,而是检验对象变更了的缘故。

网友:
就是偏差的问题

网友:
止通规是可以作为判定依据的,如果多换几个螺栓试试就有可能旋不进去。

网友:
通止规进不去”?
 是通端进不去?还是止端开不去?
这是完全不同的涵义。

网友B:
通止规进不去的话,是因为螺母螺纹小径小于下差,是不合格产品。
虽然螺栓能进去,但是不能以螺栓为检验工具,会影响到以后零件的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止规进不去的话,是因为螺母螺纹小径小于下差,是不合格产品。
虽然螺栓能进去,但是不能以螺栓为检验工 ...

了解了   但是厂里的工件太大 因为螺纹返厂的可能性不大,只能是由自家生产处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止规进不去的话,是因为螺母螺纹小径小于下差,是不合格产品。
虽然螺栓能进去,但是不能以螺栓为检验工 ...

了解了   但是厂里的工件太大 因为螺纹返厂的可能性不大,只能是自己厂里的生产自己处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了解了   但是厂里的工件太大 因为螺纹返厂的可能性不大,只能是由自家生产处理了

应该向领导指出问题,听不听就是领导的问题了,先把自己撇干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向领导指出问题,听不听就是领导的问题了,先把自己撇干净了

领导的意思是,若是连螺栓也过不去了  再开不合格处理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领导的意思是,若是连螺栓也过不去了  再开不合格处理单

不对,领导的说法是错误的,通止规是检验合格产品的唯一标准,要不用通止规干什么,楼主慎重啊,领导不听也没有办法的,理解你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