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图无法复制

楼主(2017-04-10):
最近用2016版本SW,想把工程图里面的图纸全选复制粘贴到另一个工程图标准框里面,选择复制或者剪切的时候就会有警告:有些所选项目不能被复制。n继续复制操作吗?字样

网友A:
语文没学好吗,有些项目不能复制,但另一些项目可以啊,继续复制影响你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语文没学好吗,有些项目不能复制,但另一些项目可以啊,继续复制影响你什么。

有些注释被复制了,图和一部分标注没有被复制上。

网友(点评):
不要框选,在设计树里点选,剪切

网友:
把你的新工程图标准框替换不就行了。

网友:
solidworks每个工程图都是与零件图一一对应的,你单独复制工程图是不行的,把零件另外打包另存改名字更方便

网友:
右键属性,更换图纸格式

网友:
所有的回答全是胡JB扯,楼主不复制工程视图,只复制标注和中心线,能成功才怪呢,标注和中心线是标注在工程视图上的,皮之不存,毛将附蔫。

网友:
和AUTOCAD不一样,不能直接框选来复制粘贴。

网友:
你不要框选,当鼠标靠近视图时会自动形成一个虚线的框,然后点左键,再点ctrl+c

网友(2022-04-01):
遇到这种情况我选择剪切粘贴,原工程图会剪掉要重画,但我是将镜像和原件画在同一工程图上,所以剪掉镜像工程图没事。也可以剪切后工程图不保存改变退出,这样不要重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