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星轮系小小学

楼主(2017-04-10):
       看到彭老师的设计里用了摆线针轮减速器,查了查,说是好处多多。只是本人愚笨,原理到现在也没搞明白。不过网上说,摆线针轮减速器实质上是一种行星轮系。
       想起行星轮系,头有些大。想起以前看到几位大侠讨论,火力很猛,级别也挺高,只是我本人实在是没搞明白。想起998大侠说的,多看实物。手头正好有两个公司自制的砝码,直径相同,高度也相近,还有规格钢印。自己转了转,证明太阳轮不动时,连杆转1圈,行星轮转2圈。一般情况是啥样子?画了画,得到下面的图。

       起始位置如左图。A、B在行星轮上,C、D在太阳轮上。A、C两点重合。
       行星轮逆时针滚动,B、D两点重合,中图。若太阳轮半径为R1,连杆O1O2转过的角度为alpha,行星轮的半径为R2,则A、B对O2的张角为(R1/R2)*alpha。
       行星轮到底转几圈?这其实是大地坐标系下A的转角和连杆O1O2转角的比值。从右图可见,A点起始位置为E,那么A的转角是A、B对O2的张角再加上alpha。这个比值是1+(R1/R2)。
       错误之处,请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纠结在了坐标系的选择上……仔细看完楼主的帖子之后,我发现我有点晕车了

网友A:
楼主,这个其实很好算的;你把太阳轮与行星轮直径,连杆O1O2转过的角度为alpha的转角都告诉我,在数模里面运动仿真分析一下,就知道太阳轮转一圈,行星轮转几圈了;这种用计算毕竟不准确,图形还是设计软件好弄。

网友:
简单的东东,给你一比划,难免给带水沟去。这样,回头我给个动态图表达纠正吧。

网友(点评):
你还是绕道走吧。

网友:
弄个行星齿轮转转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其实很好算的;你把太阳轮与行星轮直径,连杆O1O2转过的角度为alpha的转角都告诉我,在数模里面 ...

哪里计算不准确?

网友:
三维模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