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挡圈安装尺寸标注

楼主(2017-04-10):
图中挡圈厚度2.5,在零件图内,Φ68的轴承安装在25尺寸范围内,挡圈槽2.7的尺寸按照哪种方式标注好,本人认为按照图2标注合理。

网友:
多翻翻米思米的标注案列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机械手册上都有标准,第一种方案应该对

网友:
查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第二种没错,2.7加配合公差。

网友:
一般情况下,标注2更为合理,下图是我以前曾经做过的分析,供参考

网友:
对了,你的第二种画法的2.7也应当加上(0,+0.14)的公差。

网友:
为什么没人说是第二种?

网友: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GB标准,甚至DIN标准都没有说的很明白,浪费了这么多的工程师的时间,而且考虑来考虑去还不一定对。

网友:
应该是第二种,但是27.7加正公差,确保弹性挡圈能卡进去(装进去,挡圈左边与轴承贴合,右边与沟槽右边贴合,可能会有间隙,间隙与能不能装进去,孰轻孰重?)2.7也应该加正公差,方便弹性挡圈卡进去。

网友:
第一种。直观明了。制造重点部位突出。

网友:
第二种,看起来符合设计理念,但却不然!
虽然控制了槽的位置公差,但是卡簧的厚度还有个公差,实际上,轴承是压不紧的。这样控制25的公差没有意义了。

所以第一种正确。卡簧这玩意儿对轴承来说其实是多用于自由端.

网友:
比较起来,认为第二种标注方法能好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