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蜗杆减速器问题咨询

楼主(2017-04-10):
接近的涡轮蜗杆减速器减速比越大效率越高吗?
蜗轮蜗杆减速器减速比在什么范围应用最多?我们想选两款减速比20和50的减速器,蜗轮蜗杆可以吗?
看有的减速器厂家增加一级斜齿轮减速,(减速比也不是很高)目的试什么呢?

网友:
1、接近的涡轮蜗杆减速器减速比越大效率越低。
蜗轮蜗杆减速器减速比在30,40范围应用最多。
你想选两款减速比20和50的减速器,蜗轮蜗杆可以啊。
有的减速器厂家增加一级斜齿轮减速,(减速比也不是很高)目的试排除负载方的轴向载荷传导进来。

网友A:
很好奇增加的一级斜齿轮减速,是在涡轮端,还是涡杆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好奇增加的一级斜齿轮减速,是在涡轮端,还是涡杆端?

蜗杆端

网友B: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减速机比一般在10-63之间,你所选用的减速比20和或50的减速机要看楼方的最大输出扭矩和电机功率各是多少,根据这两点选择减速机的中心距和速比。有的厂家增加一级斜齿轮减速机为双级蜗轮蜗杆减速机,减速机的速比一般都是100以上才能选择双级速比。 我们专业做蜗轮蜗杆速机的厂家,可帮助你选型。

网友:
蜗杆的输入站加,一级输入出

网友(2017-07-17):
一般效率和蜗轮副的导程角有关。导程角越大,效率是越高的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比越高,效率越低。其他齿轮也是类似,但是蜗轮蜗杆的效率变化很大,10速比的效率可能达到80%,80速比效率就可能是50%。蜗轮蜗杆单级可以做到100速比。所以是需要单级大速比的输入输出垂直结构的可以选蜗轮蜗杆。
蜗杆前面加一级斜齿轮是为了增大减速机,如一级斜齿轮速比是6,蜗轮蜗杆速比是80,那么这么减速机速比就是6*80=480,减速非常明显。

网友(2019-10-13):
请咨询减速机厂家技术部门

楼主(2020-01-09):
引用 网友B:
蜗轮蜗杆减速机的减速机比一般在10-63之间,你所选用的减速比20和或50的减速机要看楼方的最大输出扭矩 ...

90度拐角(于电机输入端成90度),空心轴输出,减速比约为10和20左右,除了用涡轮蜗杆,还有什么可靠的方案,或者简单的方案。功率在1-1.5kw,电机端同步速1500r/m。锥齿轮能达到这个减速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