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薄径管螺纹的加工受力计算

楼主(2017-04-10):
现在在做一个直径10mm,壁厚0.5mm,长300mm的304不锈钢管材外螺纹滚压受力计算,滚轮和图中布置方式一样,沿圆周成120度角度布置,要计算管材加工过程中受到的轴向力,切向力和径向力,以便完成电机的选型和滚压轴的计算,也查了一下一些文献里面的公式,计算出来的数值差别很大,想问问社区里有没有做过这方面的,有没有计算受力的公式?

网友A:
楼主这是做毕业设计么?直径10mm,壁厚0.5的管子,是要滚外螺纹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是做毕业设计么?直径10mm,壁厚0.5的管子,是要滚外螺纹是吗?

是的,现在滚压力的计算遇到问题了,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B:
0.5mm的壁厚,楼主是要使用滚压的工艺来加工螺纹,这螺距得是多少啊,有难度

网友:
这么薄,这么长的螺纹,用滚丝的,真没见过,如果真要做的话,不是用多大滚压力的问题,是用什么工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0.5mm的壁厚,楼主是要使用滚压的工艺来加工螺纹,这螺距得是多少啊,有难度

只能按照技术手册里查到的标准来了!

网友C:
卷管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卷管机么???

管螺纹滚压机!

网友D:
10*0.5的壁厚,请问内孔有要求吗?如果内孔保持不变的话用滚压能成功,那你就解决了薄壁滚压的难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5的壁厚,请问内孔有要求吗?如果内孔保持不变的话用滚压能成功,那你就解决了薄壁滚压的难题了,

它这个用于加热管道,加工管螺纹以增大热交换面积!

网友:
引用 楼主:
它这个用于加热管道,加工管螺纹以增大热交换面积!

这个应该不是常用方法吧,倒是见过用椭圆截面管的

如果非用螺旋方式,可以直接采购螺旋波纹管

这个要制造估计难度不小

网友(2017-06-23):
0.5MM厚的304强度刚度估计都达不到滚牙的要求,非要做的话可以考虑里边加芯棒,进行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