码垛机器人(区分两种外观尺寸相同、重量相同的箱子并进行打码)

楼主(2017-04-10):
前辈们,在码垛机器人生产线上,有A、B两种外观尺寸相同、重量相同的箱子,应该如何分别给它们打上码?(或者有没有类似的传感器技术)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就太广泛了
两个种类的数量多少,1:1还是1:2还是1:10
有没有分流控制?

网友B:
楼主码垛机器人产线应该不差钱吧,那就用CCD视觉检测

网友C:
在一个类型的箱子贴个可以屏蔽传感器信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说的就太广泛了
两个种类的数量多少,1:1还是1:2还是1:10
有没有分流控制?

是这样的,我是机械专业研究生,老师给了这么一个题目,让设计出来。A、B两种箱子外观、尺寸、重量都一样,而且箱子里装的是液体胶水,对A装箱的工位与对B装箱的工位有一定的距离。主要就是在进行打码之前这段距离里要把这两种箱子辨别出来,以备在打码机打码时可以打出对应A、B的码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一个类型的箱子贴个可以屏蔽传感器信号的东西

是这样的,我是机械专业研究生,老师给了这么一个题目,让设计出来。A、B两种箱子外观、尺寸、重量都一样,而且箱子里装的是液体胶水,对A装箱的工位与对B装箱的工位有一定的距离。主要就是在进行打码之前这段距离里要把这两种箱子辨别出来,以备在打码机打码时可以打出对应A、B的码来。前提是不要对箱子做任何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码垛机器人产线应该不差钱吧,那就用CCD视觉检测

是这样的,我是机械专业研究生,老师给了这么一个题目,让设计出来。A、B两种箱子外观、尺寸、重量都一样,而且箱子里装的是液体胶水,对A装箱的工位与对B装箱的工位有一定的距离。主要就是在进行打码之前这段距离里要把这两种箱子辨别出来,以备在打码机打码时可以打出对应A、B的码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是机械专业研究生,老师给了这么一个题目,让设计出来。A、B两种箱子外观、尺寸、重量都一样 ...

这个控制就不是个事
你只要确定打码顺序就行后面运输按照打码顺序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