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针轮及齿轮传动时偶尔不平稳有卡顿?

楼主(2017-04-10):
如题,通过摆线针轮减速机再经过齿轮变速箱再到输出轴。工作半年后,偶尔出现卡顿ji的现象,即某时突然会不转约0.2秒,某时又突然加快速度一小下。故障偶尔有。但实在时间太短难以找到故障点。请问大家可曾遇到过类似情况?请教一下,从原理来分析,应是什么原因?如何来排查?谢谢!注:输出轴速度每分钟约1转。

网友:
摆线轮,齿套磨损?

网友:
通常可能有渣杂流经下部的凹槽引起,清洗或立式空运转一下就会排除

网友:
可能存在以下部件壳体轴承箱、箱体内孔轴承室、变速箱轴承室的磨损情况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唉,有一点磨损,又怎么找到具体位置啊.……负荷挺大,每个地方都可能磨损。感觉不易找到那个主要的地方。每个地方都没坏,只是有晃量。6 K7 ]. C. n. M( `& Q

网友:
摆线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