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如何铣出不锈钢圆槽

楼主(2017-04-10):
如下图所示,叶轮是由钢板和轴焊接而成,但是完全看不出焊疤的痕迹,请问各位大神如何去除焊疤?多焊一点然后用铣床铣吗?望具体告知,谢谢!

网友A:
根据什么说是一定是焊的

网友:
这真的是焊后加工的吗?能再近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什么说是一定是焊的

他们的工程师告诉我的。

网友:
坐等答案

网友B:
什么工艺焊的,板料完全看不出变色哦

网友:
啥都可能的,具体你这件要从痕迹仔细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工艺焊的,板料完全看不出变色哦

焊接完,再加工的

网友C:
R足够可以铣,否则徒劳

网友:
估计工程师骗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R足够可以铣,否则徒劳

请问用什么机器什么刀铣?这种是一刀成形还是要很多刀?附上另外一家外国企业和我公司目前组好的抛光的叶片做对比,望大神们指点一二。

网友:
如果是焊得,那肯定是焊接老师傅才能做得这么好,完全看不出啊

网友:
工程师骗你的。。。

网友D:
真的要焊后铣的话,还是先考虑焊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先解决好,相比之下铣比焊简单多了。
这个焊接要保证在铣后还要有足够的强度,真不好搞,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铣都是扯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的要焊后铣的话,还是先考虑焊的问题,把这个问题先解决好,相比之下铣比焊简单多了。
这个焊接要保证在 ...

焊接的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现在关键是如何弄这个铣的部分。

网友:
看不出焊疤还要去焊疤?是不是我看错了?

网友E:
从上面的痕痕对比的样件可以看出是焊接过,留有加工余量,是可以用铣床做好,用加工中心做起来方便,如果要求不高就铣床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上面的痕痕对比的样件可以看出是焊接过,留有加工余量,是可以用铣床做好,用加工中心做起来方便,如果要 ...

你好,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光洁度要求,只要铣出形状然后再抛光,请问用什么铣床和什么刀具能达到这种效果?小企业买不起加工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旋转阀

对啊,大兄弟,同行啊。可否指点一二啊

网友:
坐等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