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艺的问题帮解答

楼主(2017-04-11):
一根轴40Cr的材质 局部淬火 在局部淬火处有一个丝孔 先做丝孔怕变形 先淬火怕丝锥钻头打不动 有什么好办法么?

网友:
具体看产品结构尺寸了,一般情况下,淬火对螺孔的影响不大,通常都是先攻丝再淬火

网友:
拧个螺栓

网友(点评):
这是祖传经验哈

网友:
一般情况下,要求不是特别高应该是先做螺丝孔,在淬火。

网友A:
3#说的做完堵上好点。一般也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B:
淬透还是表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说的做完堵上好点。一般也都是这么干的。

要是批量大的呢,不是很浪费时间吗

网友:
先攻丝,再淬火,淬火把丝眼堵上,稍微拧上两圈就行了,拧多了到时候就不一定弄的下来

网友:
先攻丝,再拧个螺栓淬火

网友:
热处理后丝攻再回一下呗费点人工,批量的话可订做正公差丝锥或者螺纹yoga螺纹刀洗出来靠止规方向做。批量的话方法多的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淬透还是表面?

表面

网友:
先攻丝,再淬火,再用丝锥过一遍

网友:
攻丝,淬火,完事过一遍扣

网友:
先攻丝,在高频淬火,丝孔底孔要大比标准大0.2-0.3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