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文件转的格式SW打不开怎么办?

楼主(2017-04-11):
UG文件转的Step格式,SW打不开怎么办?

网友A:
版本低了,我2014开不了的,2016基本都能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本低了,我2014开不了的,2016基本都能打开

问题是人家一定要2007的版本配套。

网友(点评):
拿sw再转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SW高降低的话,怎么转啊?

网友(点评):
就另存sw格式再转stp就可以了,之前试过,具体也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不可能吧,STP格式的文件是通用型的,可能是SW的模版设置问题

网友(点评):
我试了一个晚上了,发别人也试了,打开状态都是空的啊

网友:
STP有两种,一种是STP214,还有一种是STP203 ,如果前者导出后打不开,可以用后者尝试。
在UG软件左上角:【文件】——【导出】——【STEP203】

另外,看看你有滑成功导出的数据,不要导出的时候出现一个空文件,默认情况下UG导出的STP文件只支持实体导出,曲面曲线之类不会被导出,你可以在STP导出选项里查看要导出的数据,并勾选。最后,你可以在导出的STP文件上右键,查看属性进行基本排查。

网友(点评):
好的,先谢了。我再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吧,STP格式的文件是通用型的,可能是SW的模版设置问题

遇到过很多次了,楼主打开的其实是有东西的,只不过是装配体很小很小。把坐标系都打开,看到有坐标系,然后以这个坐标系不断的放大就会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很多次了,楼主打开的其实是有东西的,只不过是装配体很小很小。把坐标系都打开,看到有坐标系,然 ...

那个坐标星点怎么都放不大。

网友:
直接转 X_t 格式,版本号还可以选择多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坐标星点怎么都放不大。

不是坐标原点,是零件的坐标点。还有朋友说是模板问题,重设一下模板!

网友(2017-05-29):
我也经常遇到,也研究不出来,后来索性就导出IGS了
感觉是SW的问题,UG导出的其他软件都能很好识别就是SW不行,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