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联轴器的问题

楼主(2017-04-11):
请问下用于编码器上的弹性联轴器都有哪些?只有弹性管联轴器吗?波纹管联轴器,膜片联轴器,星型联轴器,滑块联轴器等算不算?谢谢了# K0 }- S6 e" E$ Q

网友:
安装编码器的轴径都特别小,弹性管联轴器最适合,其他的弹性联轴器只要能安装上也是可以的滑块联轴器不算弹性联轴器,不可以安装

网友:
膜片联轴器算一个

网友:
一般都用弹性管联轴器

网友:
还见过直接套塑料软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