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三爪跳动求助

楼主(2017-04-11):
现有一圆棒工件两头车外圆,成品圆67,长180,
已精车一头,车长100,现精车第二头,液压三爪夹持,软爪,夹持长度75
加工过程中发现两头外圆同心度及其不稳定,从0.02mm-0.2mm都有
卡爪也有清理干净,三爪也反复修镗并调整了倒锥值。
请大侠们赐教,可能是什么原因,车床师傅实在是没辙了!谢谢

网友A:
这种软爪如果夹外圆,在镗内爪时应先在内爪夹里边夹一个台阶圆环,然后再镗,镗好后取下圆环,车掉台阶部分时要低于原车好的部分,就可以了。这种软爪,如车外圆,外面套个环才能车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爪如果夹外圆,在镗内爪时应先在内爪夹里边夹一个台阶圆环,然后再镗,镗好后取下圆环,车掉台阶部分 ...

用的是修爪器镗的,没有用夹东西的方式修爪器不实用?但是也不至于0.2mm呀,还是液压爪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B:
掉头加工时有z向定位面吗?

网友C:
合格就行!你这么不稳,看看你的工件夹持段公差控制了没?是不是粗细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头加工时有z向定位面吗?

有,肯定得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格就行!你这么不稳,看看你的工件夹持段公差控制了没?是不是粗细不一样!

夹持段外圆公差正负0.01mm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肯定得有啊

检查一下爪或卡盘是否拧紧了

网友D:
应该卡盘夹不紧吧,一序用的硬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卡盘夹不紧吧,一序用的硬爪?

是的,用的硬爪

网友:
没夹持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用的硬爪

肯定卡盘夹不紧

网友:
零件硬度多少啊

网友:
先检查夹具的z向限位处是否合理,是否清角。即使如此,二次装夹也很难吧保证同心0.02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