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架焊接机器人固定滑台结构探讨

楼主(2017-04-11):
本人手上有一个龙门架焊接机器人移动台

现有一个固定移动滑台机构拿出来和社友请教探讨下,实在有些想不出是什么设计意图

如图示结构说明

减速机固定板上面铣有一个槽,有个挡块锁在上面,挡块顶着一个凸台,凸台与螺杆和弹簧联接;这个机构不知道是什么作用??

希望社区大神帮忙分析一下(若问题这样描述看不懂,我可以把结构数模上传)

网友A:
起一个预紧的作用,齿轮和齿条之间,不过这样做对么?

网友B:
缓冲电机起停引起的振动吧

网友C:
减速机已经固定,会不会是一个过载保护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一个预紧的作用,齿轮和齿条之间,不过这样做对么?

有这个可能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起一个预紧的作用,齿轮和齿条之间,不过这样做对么?

仔细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安装的时候,光靠减速机几个螺孔固定会有间隙,靠弹簧顶一下,会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缓冲电机起停引起的振动吧

不知道实物结构有没有这种做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已经固定,会不会是一个过载保护装置。

也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仔细想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安装的时候,光靠减速机几个螺孔固定会有间隙,靠弹簧顶一下,会紧一些
...

齿轮和齿条之间的背隙是必须要有的,但是弹簧这顶一下,不就没有了么?

网友(点评):
减速机,应该是止口定位。

网友A:
整个固定盘的螺丝都锁紧了,咋保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固定盘的螺丝都锁紧了,咋保护呢?

其实上面你给得解释,齿条与齿轮预紧,我是觉得最有可能的,因为安装的时候螺栓通孔有间隙,对齿间隙可以消除的作用;其他的答案毕竟帮忙回复了,我也礼貌性得回一下而已~~

网友(点评):
减速机,应该是止口定位,不可能让螺栓孔定位。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再理,螺栓会有间隙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上面你给得解释,齿条与齿轮预紧,我是觉得最有可能的,因为安装的时候螺栓通孔有间隙,对齿间隙可以 ...

关键是,单个齿轮和齿条的背隙是必须要有的,利于润滑,防止卡死。那么这样直接装配成0间隙,合不合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单个齿轮和齿条的背隙是必须要有的,利于润滑,防止卡死。那么这样直接装配成0间隙,合不合适呢 ...

我们现场调试齿轮齿条的时候会塞10丝的铜片

网友D:
调齿轮齿条间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齿轮齿条间隙的。

哦哦,感谢大侠,这样我更肯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其实上面你给得解释,齿条与齿轮预紧,我是觉得最有可能的,因为安装的时候螺栓通孔有间隙,对齿间隙可以 ...

关键是要承受径向力,也有一种可能,力特别小,没有用止口定位。弹簧起到两个作用:1,调节齿轮与齿条间隙;2,承受径向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要承受径向力,也有一种可能,力特别小,没有用止口定位。弹簧起到两个作用:1,调节齿轮与齿条间 ...

嗯嗯,感谢女侠的指教~~

网友E:
曾经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得到的消除齿轮齿条消除间隙的办法是:1、使用一个分裂的齿轮,这个齿轮由一个齿轮从中间分开为两个片,中间用蝶簧分开。这个分裂的齿轮有两个齿面同时啮合齿条的一个齿,来消除背隙。2、应用两套伺服/减速机/齿轮系统同时工作在同一根齿条上,设置主/从动系统。当一个齿轮驱动系统时(主动),另外一个齿轮施加“预加载荷”(从动)达到消隙的目的。预载力由一套带有特殊马达控制器的电子系统控制,这个系统也可以设置成周期循环的。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把齿轮齿条换成齿型类似半圆的,类似摆线针减速器里面的搓齿啮合齿型,因为是圆面接触,理论上不存在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曾经我也纠结过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我得到的消除齿轮齿条消除间隙的办法是:1、使用一个分裂的齿轮,这 ...

大侠厉害了,真是经验丰富,解决方案也很是专业

网友(2017-05-18):
利用弹簧提供恒定的预紧力,只在安装调整时起作用,螺钉紧固后就不起作用了。
比如用一段时间后齿轮齿条有磨损了,需要重新调整间隙,这时候就方便了,松开螺钉,弹簧自动预紧,紧固螺钉,OK~

网友:
齿轮齿条用一段时间需要重新调整间隙,这个弹簧是用于提供一个恒定的预紧力的

网友(2018-01-29):
消隙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