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冷高速混配机组热锅启动后整体晃动

楼主(2017-04-11):
如题,机组在冷锅(下面的那个锅)运行时整体不晃动,当热锅低速启动也还好,就是转高速运行后整体晃动震感强烈。什么原因?
图1-2:

网友:
是不是设备地基没有做好,高速运转时,机构容易产生公证的

网友:
原因就是刚性不足所致,在下面振动摆臂短,自然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