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型槽去毛刺

楼主(2017-04-11):
有没有办法去除U型槽内外毛刺?

网友:
有多少数量?产品精度和外观要求如何?' Z2 o, ^7 J( c+ E/ M

网友:
用刮刀,硬度高了用什锦锉挫。量大了上数控机床加程序倒角铣掉。

网友:
这种内外都是圆形得,用这种才合适的

网友:
刮刀即可

网友:
刮刀,锉刀,工具+磨头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