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驱提升机构的机械设计

楼主(2017-04-11):
各位大家好:
       最近遇到一个设计的案例,要做一个提升机构,准备用线性模组,因为提升的重物较重,一百公斤左右,且由于此前自己没有用丝杠导轨搭过移动平台,想直接选两个线性模组,做成双驱的结构,开始一直以为实现起来应该不难,以为两个线性模组的同步性做得比较好的话就比较好解决了,但后来遇到一位电气的同事,建议我们最好不要用双驱的结构,说具体实现过程后期调校的时候会比较困难,说机械加工/装配的误差与模组同步性的误差很难做到完全匹配,而且双驱的话两个线性模组都必须配光栅尺,这样会导致整个成本比单驱的方式更高,建议我们采用单驱的结构,选个模组配个大一点的电机,导程小一点的丝杠。
      我想请问下各位同仁,双驱的提升结构确实是较难实现么,如果双驱的实现成本确实较高那除此之外较之单驱有没有什么优点?如果确实较难实现在机械设计的时候或者装调的过程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可采用此种联动方式

网友B:
双驱动除了传递力矩大外,还可以替代滑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驱动除了传递力矩大外,还可以替代滑轨。

多谢您的回复,我目前还不能加好友呢
还想请问下,您是否有做过双线性模组同步驱动的案例呢,要实现双模组提升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关键问题?

网友(点评):
在压板机中就是用这。同步求高时,加同步轴实现可靠、经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采用此种联动方式

谢谢提供帮助,这几种我都没用过,我会去了解的

网友:
双侧丝杆,一个电机驱动不就好了

网友:
同步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你的同事说得很有道理,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网友(2023-11-02):
可以使用双丝杠+单电机的方式。优点的话,用下来感觉在大跨距的情况下,两侧负载的偏摆比较小。

网友:
不要用双驱动,电子同步不可靠的,你的负载又大,用一段时间就不行了,单电机配上减速机用长导杆与联轴器实现联动

网友:
主要看跨距和提升速度,跨距大速度快用双模组单电机连轴驱动,跨距小,速度慢可以单模组加个辅助直线导轨。

网友:
单驱动加个配重块轻轻松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