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夹具设计求助

楼主(2017-04-11):
目前本人在设计衬套的工装夹具。之前都是小衬套,约束固定衬套内筒直接用M10、M12的螺栓就可以。
现在需要设计内径大约有50mm的衬套产品的配套夹具,不知内筒要如何固定?

网友A:
楼主上图纸,讲清楚批量还有机床配置。对了,还有坯料状态

楼主:
如图

橡胶衬套,内筒,外筒为金属,中间橡胶件

橡胶衬套,内筒,外筒为金属,中间橡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上图纸,讲清楚批量还有机床配置。对了,还有坯料状态

mts,只加工一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mts,只加工一件

可是要加工内孔和外圆,并保证同轴度?这类产品的同轴度要求应该是比较大的,尺寸公差一般也不高,不过楼主最好还是给出准确点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是要加工内孔和外圆,并保证同轴度?这类产品的同轴度要求应该是比较大的,尺寸公差一般也不高,不过楼 ...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是要对加工好的零件进行测试。固定内孔,然后在外筒施加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没说清楚。是要对加工好的零件进行测试。固定内孔,然后在外筒施加力。

楼主是要测试什么呢?怎么测试?这些不讲清楚,别人肯定是不知道的,发贴时,要考虑到看贴的人对你的产品和你要做的事情都是一无所知的,只有把你所知道的信息都讲清楚,别人才能给你建议,楼主可以先看一下这篇帖子
http://www.cmiw.cn/thread-482974-1-1.html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螺栓不变,增加一个圆形镶套做定位,再增加一个垫片做盖子压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要测试什么呢?怎么测试?这些不讲清楚,别人肯定是不知道的,发贴时,要考虑到看贴的人对你的产品 ...

谢谢兄弟,简单说那,我就是想设计个机构,来固定约束住这个较大的内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啊,螺栓不变,增加一个圆形镶套做定位,再增加一个垫片做盖子压紧

谢谢,可以手画个示意图吗,想象不出来

网友:
螺钉+不完全套

网友:
用小点的三爪卡盘行不?

网友:
橡胶转向架的性能测试,这个夹具我之前设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