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双丝杆直线模组”

楼主(2017-04-11):
记得上次不知在什么地方有看到过双丝杆直线模组,该模组有两条丝杠可以通过两台电机控制。有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那家有??

网友:
建议查找TBI品牌,前些天工业展看到过

网友(点评):
好的,多谢兄台

网友:
撒娇金三角

网友(点评):
具体哪一家的不清楚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这样的,你这两条丝杆还是通过一个伺服电机控制的

网友(点评):
是两台电机

网友:
我们这儿能做,QQ2853556353,

网友:
双丝杠,用两个伺服电机的话有可能是双滑块的。

网友(点评):
本来就是一条丝杆一个滑块

网友:
并在一起存在于一个模组里面的不知道,没见过,也没听过。但是如果是分开,两个模组各自架一边,这个是有。这个叫双驱控制。就是两个电机用特殊的双驱动器控制。可以咨询松下三菱等电机厂家。

网友:
是两个电机带动还是一个电击带动?实现方式是不一样的

补充内容 (2017-4-14 16:44):
我们最近正在做两个丝杠模组双驱的设备,模组准备用科尔摩根的,他们表示能做,驱动器带有双驱同步的这种模式,但是两个模组都要配光栅尺以保证同步的精确性。

网友(点评):
两个电机,两条丝杠独立

网友(2018-12-25):
我们这可以做,微信18202437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