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位体积的EPE吸收的能量

楼主(2017-04-11):
最近在做包材方面的设计
请问下,单位体积的EPE吸收的能量是多少?

网友:
EPE试样密度为20km0g
冲击高度为5冲击类型为第1次冲击。mm,0cm,1.2 数据处理
经过冲击试验,将数据采集软件得到的试样的载荷、位移等数据转化成应力-应变关系。对应力-应变转化成单位体积吸收的能关系作离散点积分处理,
量-应力曲线,即材料的能量吸收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