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件与钣金件配合问题

楼主(2017-04-11):
大家帮忙看看下面两个零件,经常有工人反应这个塑料件插入到钣金件里很紧很费力,或者就是客户投诉两个面配合缝隙太大,看看有什么建议,谢谢!

网友A:
楼主应该先各自抽检塑料件与钣金件的配合尺寸,记录数据,然后再比对一下,这样才能找出问题所在。
其他人单凭一张图纸,给不出有用建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应该先各自抽检塑料件与钣金件的配合尺寸,记录数据,然后再比对一下,这样才能找出问题所在。
其他人 ...

谢谢回复,这是之前的人画的图纸,我不清楚这个配合公差应该要怎么控制,因为塑料件插入到钣金件里的时候,是靠张力变形来配合的,太紧了工人抱怨,太松了客户抱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这是之前的人画的图纸,我不清楚这个配合公差应该要怎么控制,因为塑料件插入到钣金件里的时候 ...

首先找出两个产品的实际尺寸偏差,看其是否在正常水平,是否有改进空间,
楼主现在遇到的情况是部分偏紧不好,另一部分又间隙太大,如果没有对应的尺寸数据,别人能给的建议无非就控制好两个产品的公差,总不能更改设计吧。
另外,如果产品的尺寸公差控制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按实际尺寸对产品进行筛选分组,再按对应分组来组装,但是这样做会耗费大量时间,只能作为没有办法的办法了。

网友:
不就是精度控制不够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找出两个产品的实际尺寸偏差,看其是否在正常水平,是否有改进空间,
楼主现在遇到的情况是部分偏紧 ...

好的,非常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工人安装费力,方法不对,借助于工装,
客户反应间隙大,设计时考虑过盈,两都都是弹性件,可以这么做.

网友:
这么薄的大件,本身的抗挠能力近乎0,余下就是公婆各说利的事了。

网友:
钣金是平面,塑料件是曲面,两者贴合不牢

网友:
没有控制好塑料的变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