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所需电机转矩

楼主(2017-04-11):
如图所示,转桶质量19kg,直径316,中空的,薄壁板厚3mm,两边端板10mm,两边端板都有装轴承旋转,现在转速要求6r/min,先不说减速机构,想请教下这个转桶转动所需的扭矩,求伺服电机扭矩?请大虾赐教。

薄壁转桶

薄壁转桶

楼主:
能写下具体计算公式吗,学习下

网友:
百度上解决吧。

楼主:
百度分不够

网友:
看机械设计啊

楼主:
看书看书

网友:
参考下面的帖子,要计算起动转矩和摩擦转矩。计算的转矩÷减速比=电机转矩
转动体转矩计算
http://www.cmiw.cn/thread-469484-1-1.html

网友:
设备是空转?

网友:
看来楼主看看机械设计

网友A:
我上次问了关于偏心转矩和扭矩的计算,结果没能得到答案。后来在翻了好几天资料,才搞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问了关于偏心转矩和扭矩的计算,结果没能得到答案。后来在翻了好几天资料,才搞懂。

啥资料啊,能分享下吗关于偏心转矩和扭矩的计算

网友B:
这种形式,绕中心轴旋转的,正常工作(克服摩擦力)扭矩可以忽略不计,主要考虑启动扭矩和要惯量匹配,启动扭矩等于惯量乘以角加速度的平方,负载惯量3D软件可以测量出来,负载惯量要求小于电机惯量的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形式,绕中心轴旋转的,正常工作(克服摩擦力)扭矩可以忽略不计,主要考虑启动扭矩和要惯量匹配,启动 ...

测负载惯量3D软件是交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