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workbench谐响应分析问题 急求!~

楼主(2017-04-11):
请问各位大神 我在做某一船舶甲板的谐响应分析  为何出来的频率曲线没有峰值 即没有共振现象 而且大位移都在低频处 是结果有问题了麽?
在之前的模态分析里我只是把甲板外圈用远端约束固定了一周 限制了垂向(z轴)的位移和角度(均设为0)作为边界条件 然后加了垂向的力
求各位帮忙解答疑惑 谢谢了

加载荷

加载荷

频率曲线

频率曲线

网友A:
可以发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发给我看看

是这样的 我在模态分析里对甲板外围加了一圈的远端约束 限制了垂向(z轴)的线位移和角位移,如图一图二;然后solve出来显示甲板结构的固有频率非常小,如图三;

所以在谐响应分析里我把频率范围设置成了0~0.1hz,阶数100,为的就是找出与模态分析得出的固有频率接近的响应频率(按我的理解),然后就出现了图四的响应曲线。
但是我想请教一下,一块跨度十几米的甲板,它的固有频率那么小是不是有问题啊,还是说因为我的边界条件设置错了呢?求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