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惯量计算问题

楼主(2017-04-11):
设备在空中轨道中运行,轨道上装有齿条,设备有4个承载轮,设备上装有伺服电机,电机上装有齿轮,齿轮分度圆半径47毫米,厚度30毫米,齿轮与齿条啮合实现水平行走,设备下挂有工件,设备加工件总重约1吨,关于计算系统惯量问题,用公式.J=mr的平方,想问一下这个m是设备总重1吨还是应该是齿轮的重量,SEW的工程师的计算书没有算1吨的重量,而是算了齿轮的重量,我对此表示不解,难道跟负载没有关系?但是如果算1吨的话我得出来的惯量为2.24kg米的平方,算上减速比10的话也是0.224kg米的平方,这个结果那就没有一个伺服的惯量能与之匹配了,与高惯量的伺服比这个惯量也相差40倍左右,求大神帮忙解释?

网友:
公式错了

网友(点评):
行走的物体,一般用能量守恒去换算,J=900MV2/PI2N2

网友:
负载惯量计算
  与负载转矩不同的是,只通过计算即可得到负载惯量的准确数值。不管是直线运动还是旋转运动,对所有由电机驱动的运动部件的惯量分别计算,并按照规则相加即可得到负载惯量。由以下基本公式就能得到几乎所有情况下的负载惯量。
  1、 柱体的惯量
  D(cm)
  L(cm)
  由下式计算有中心轴的援助体的惯量。如滚珠丝杆,齿轮等。
  πγD4L (kg·cm·sec2)或 πγ·L·D4(KG·M2)
  JK= 32*980 JK= 32
  式 γ:密度(KG/CM3) 铁:γ〧7.87*10-3KG/CM3=7.87*103KG/M3
  铝:γ〧2.70*10-3KG/CM3=2.70*103KG/M3
  JK:惯量(KG·CM·SEC2)(KG·M2)
  D: 圆柱体直径(CM)·(M)
  L:圆柱体长度(CM )·(M)
  2、 运动体的惯量
  用下式计算诸如工作台、工件等部件的惯量
  W PB 2
  JL1= 980 2π (KG·CM·SEC2)
  PB 2
  =W 2π (KG·M2)
  式中:W:直线运动体的重量(KG)
  PB:以直线方向电机每转移动量(cm)或(m)
  3、 有变速机构时折算到电机轴上的惯量
  1、 电机
  Z2
  J JO
  Z1
  KG·CN:齿轮齿数
  Z1 2
  JL1= Z2 *J0 (KG·CM·SEC2)(KG·M2)
  三、运转功率及加速功率计算
  在电机选用中,除惯量、转矩之外,另一个注意事项即是电机功率计算。一般可按下式求得。
  1、 转功率计算
  2π·Nm·TL
  P0= 60 (W)
  式中:P0:运转功率(W)
  Nm:电机运行速度(rpm)
  TL:负载转矩(N·M)
  2、 速功率计算
  2π·Nm 2 JL
  Pa= 60 Ta
  式 Pa :加速功率 (W)
  Nm:电机运行速度(rpm)
  Jl:负载惯性 (KG·M2)
  Ta:加速时间常数(sec)

网友:
公式错了吧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2018-04-12):
威望分我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