漆皮脱落,怎样才能提高附着力

楼主(2017-04-11):
        材料为q235-a 的零件机加工后进行表面喷漆,在组装后漆皮脱落,初步分析是附着力差,请问怎样才能提高附着力,请各位老师指教。

网友:
零件要清洗干净的

网友(点评):
也可能是漆的质量或没调好,也许和喷漆人的手法也有关,哈哈。

网友A:
之前公司经常有产品油漆剥落,后来采用喷漆后加热一段时间。然后冷却,效果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公司经常有产品油漆剥落,后来采用喷漆后加热一段时间。然后冷却,效果还行

知道了,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B:
原因一:材料问题,材料很劣质,附着力差,粘着力不好。
原因二:施工问题,表面没有清理杂物,油漆加水太多,导致附着力差。
原因三:没有使用底漆,油漆一般都要刷一遍底漆,再刷2遍油漆的。
原因四:表面没有干燥,墙体表面有水分,导致油漆粘性减弱,脱皮。
原因五:天气太湿,如果油漆刷好后淋过雨、沾过水等,也可能引起脱皮问题。

网友(点评):
我们做的设备外协表面处理时经常出现这种问题,后来没办法去电泳厂现在调查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因一:材料问题,材料很劣质,附着力差,粘着力不好。
原因二:施工问题,表面没有清理杂物,油漆加水太 ...

学习了,非常的谢谢。

网友:
可进行表面毛化处理,喷砂。

网友C:
喷漆最重要的是磷化,磷化,磷化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喷漆最重要的是磷化,磷化,磷化 !!!

   老师的建议非常好,受教了。谢谢。

网友D:
喷沙处理固然有效果但成本相对较高,可以考虑等离子表面处理,这设备的主要耗材是电和压缩空气,可以加我Q商讨下478964554

网友E:
个人理解楼主指的喷漆是高温烤漆类的,对于大面积掉漆多数是前处理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最好做一下测试分析!有可能是除油效果不好,要么就是水洗效果不好(市场中常用强碱除油粉除油,后续没有清洗好就有碱的残留物,后续就会导致掉粉、掉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个人理解楼主指的喷漆是高温烤漆类的,对于大面积掉漆多数是前处理方面的问题造成的,最好做一下测试分析! ...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2017-08-14):
附着力不强,先看工件表面油污清洁如何,再看喷涂过程中,是不是一次喷漆太厚,漆要一层一层的上,不能一次到位。还有就是拉毛,从新走原子灰,打磨,底漆。也要处理的没有油污。一般,你这种情况,就是清洁和喷涂太厚的问题。阴极电泳图,是一种理论上,让漆面渗进金属里面的工艺,主要作用是防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喷沙处理固然有效果但成本相对较高,可以考虑等离子表面处理,这设备的主要耗材是电和压缩空气,可以加我Q ...

可以了解一下,有资料么?

网友(2017-09-30):
焊接件 就去应力后喷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