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加工双相不锈钢比较好的刀片吗?

楼主(2017-04-11):
目前客户在用一款三菱的刀片,切深大约1.5mm,性价比不是特别好。

网友:
淘宝搜不锈钢专用刀片

网友:
双相不锈钢这种材料的难加工特性,要求刀具材料应具有耐 热性好、耐磨性高、与被加工材料的亲和作用小等 特点。目前常用的刀具材料有高速钢和硬质合金。 经反复试验得出的结论是:硬质合金更适合加工该材料。选择了涂层硬质合金材质,基体为强度、 韧性比较好的超细晶粒非合金物质,涂层为耐磨耐高温的A1TiN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