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转SW解决方案分享

楼主(2017-04-12):
由于3D设计软件之间、软件本身版本高低,给横向交流徒增不少麻烦。这里将刚刚把UG模型通过第三方.Step格式转SW的过程,上图分享。
其中三点还要特别注意:
第一点,当“第四步 点击左下角新手”完成后,可能出现装配选项时,你必须重新来一次,“第五步  选择单一设计零件模块”画面出现才可继续下去。
第二点,当UG生成的Step格式文件中含有次目录的装配信息,必需全部排除,甚至重新装配成一级目录。
第三点,为了使文件打开更加顺利,尽可能在系统盘根目录下进行。
第四步
第五步
第六步

楼主:
第二步和第三步的对话窗口是二个不同的画面。
第二步确定后,系统进行路径搜索,然后跳出第三步的对话窗口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t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x-t格式?

UG版本没有这格式生成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UG版本没有这格式生成条啊

我平时一般用这个格式转,感觉比较好用,不太清楚这两种格式的差别有多大。可能有些情况下会不适用,只是我没碰到吧。

网友(点评):
不行,我操作时一支也不动地挂着

网友B:
毕业后就没玩过UG
不过我猜零部件参数(SW中的“属性”、“材质”等等)是没法通过格式转换获得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业后就没玩过UG
不过我猜零部件参数(SW中的“属性”、“材质”等等)是没法通过格式转换获得的吧

这个肯定。因为我使用过好多软件中,都无法实现这方面的愿望。但是办法总会是有的,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深究一下看,也许有异外发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肯定。因为我使用过好多软件中,都无法实现这方面的愿望。但是办法总会是有的,你有兴趣的话不妨深究 ...

程序上不是我强项,心有余力不足
其实现实中也是,一款三维软件往往广泛应用于某个大行业。。。软件壁垒同时也是行业壁垒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
啥时候能有个类似AutoCAD一样一统江湖的软件出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UG版本没有这格式生成条啊

楼主,UG可以导的~

网友C:
你把SW的默认模板设置一下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网友:
楼主这些方法靠谱吗?要在系统盘下进行??

网友(点评):
我们也是几个人总结一下的。配置高的电脑不必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SW的默认模板设置一下就不会有这种问题了

看来是的,但用UG的人一般不精SW啊。而用SW的人又不知UG方的设置。

网友(点评):
SW菜鸟打怪升级中……,而且UG导出X_t方便许多,你导一个stp到UG可能会出现很多不需要的坐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