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阀上边加个压力表,能够保压吗

楼主(2017-04-12):
叠加O型电磁阀,这个单向阀上边加个压力表,能够保压吗?测试时电机停机后压力表直接掉压了,算正常吗?想这种中位机能的阀虽然有泄露,也会保持一段时间,结果直接泄压了,单向阀没问题,油液可能从T口跑掉了

网友A:
叠加换向阀为滑阀,O型中位不能密封,会有泄露。不同厂家泄露量不同。建议改成Y型中位机能加双向液压锁。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液压管路吗?这样使用压力表,会造成损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是液压管路吗?这样使用压力表,会造成损坏的、

是电机开启时候有压力冲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叠加换向阀为滑阀,O型中位不能密封,会有泄露。不同厂家泄露量不同。建议改成Y型中位机能加双向液压锁。

是的,只是觉得这个电机停机以后,压力直接没有了,O型换向阀P、T口不同的怎么会泄露这么厉害吗?

网友:
关机后你还得看负载方向,这时候压力由液压缸产生。

网友:
原理图上看是不通的,而实际上这种阀芯,ptab四个口通过阀芯与阀体之间的间隙都是想通的。你如果想给油缸保压那就需要液压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