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缓冲气缸与气缸加缓冲器的用法

楼主(2017-04-12):
机械手有两个轴,分别两个气缸,左右行程200mm(20缸径),垂直行程20mm(16缸径,负载3kg左右),精度1mm。对速度有一定要求,不希望快速运动时震动太大,请教各位两个轴分别采用什么样的缓冲方式,谢谢了。

网友:
参见如图

网友:
首先两件气缸缸径比较小, 估计一般厂商都没有可调气缓冲,带可调气的气缸一般最小是25缸径的.可以换成可调气缓冲这是最理想的一种;

如果不用可以调气缓冲缸, 活塞杆处要一个弹簧,可以加在气缸里面,也可以回在外面, 作缓冲功能.

网友:
用气缸加缓冲器准确、可靠

网友(2019-01-09):
台湾西捷克AC1210-SN 可以满足工况使用,设计寿命300万次以上,18963665169 电话同微信,可以随时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