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与圆盘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7-04-12):
本人要做一个电机驱动活塞的发声器装置,采用的电机轴直径约为1cm,在电机轴上面固定一个圆盘,在距离圆盘中心1cm处固定一个连杆,连杆是用来铰接活塞的,如何保证电机轴与圆盘的连接方式,如何固定连杆才能保证电机轴与连杆不产生运动干涉?求各位大神指点,感激不尽。

楼主:
回复一旦采用,有偿报答。可以私聊。

楼主:
圆盘和电机轴的连接方式是什么,求告知

网友(点评):
单键双键都行,端面再加个压盖。

楼主:
如何将圆盘固定在电机轴上

网友:
轴10mm不细的,偏心10mm,难度有点但可以装啊。轴端不要伸出盘端面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将圆盘固定在电机轴上

方法告诉你了,自己悟去吧,用不用看你

网友:
采用胀紧套来保证电机轴与圆盘的连接方式,
采用滑动销轴固定连杆才能保证电机轴与连杆不产生运动干涉。

网友:
这种连接方式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