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跳动基准

楼主(2017-04-12):
轴齿加工时,使用两顶&夹一个外圆加工,加工出来使用两顶检测齿轮径跳0.01左右,但要求是两个外圆轴线为基准跳动0.05。现在的问题是作为基准的两个外圆是分两次磨削加工,直接以两个外圆为基准检测齿轮跳到难以实现(检测设备不给力),以两顶检测的跳动偏差会很大吗?是否可以检测两个外圆的同轴度来看?

网友A:
1、以两外圆为基准检测同轴度的方法:最简便的方式,以两个V型块,找正好,分别架住两个基准外圆,然后转动轴,打跳动。
     如果是以一侧的外圆为基准,那就架一侧外圆,不过这样对V型块的质量和夹持方法都比较高,测量误差也比较大。
2、楼主说的外圆分两次磨,一般磨外圆都是两顶尖加鸡心夹,所以两端的两档外圆一般都是分两次装夹磨的,但是对一般小产品来说,这样的两次装夹,误差不会超过0.01,如果加工中没有明显的问题,两顶尖打跳动,与架两外圆打跳动的误差相差不大,按楼主分别0.01和0.05的公差,肯定是可以的。

网友B:
其实楼主说的问题,只有以两顶尖检测的跳动准确,其余问题都迎刃而解;下图是我司质量部检测头架与尾架形位公差时的方法,足已证明顶尖检测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以两外圆为基准检测同轴度的方法:最简便的方式,以两个V型块,找正好,分别架住两个基准外圆,然后转动 ...

感谢!主要我是需要检测齿轮的径跳(两外圆组成的轴线为基准),同轴度是在齿轮跳动不方便检测的情况下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楼主说的问题,只有以两顶尖检测的跳动准确,其余问题都迎刃而解;下图是我司质量部检测头架与尾架形位 ...

我需要检测的是齿轮的径跳(以两端外圆为基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主要我是需要检测齿轮的径跳(两外圆组成的轴线为基准),同轴度是在齿轮跳动不方便检测的情况下的 ...

楼主是指齿部的齿圈径向跳动是吧?
这个误差的标注和检测方法有国标的,具体我也忘了,一般都是两中心孔为基准来检测的,如果真要以两外圆为基准,也可以用上面提到到V形块的方式来定位基准,其它部分与径跳仪上相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检测的是齿轮的径跳(以两端外圆为基准)

你不是说两端外圆有误差吗?

网友:
理应以两顶检测齿面的同轴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是说两端外圆有误差吗?

两端外圆为齿轮跳动的检测基准,所以在不方便直接用外圆找正检测齿轮跳动的情况下(两顶检测齿轮的跳动为0.01),能否检测两段外圆的同轴度,来间接的看图纸要求的齿轮跳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外圆为齿轮跳动的检测基准,所以在不方便直接用外圆找正检测齿轮跳动的情况下(两顶检测齿轮的跳动为 ...

其实也是可以的,那你两端分别各测一次,然后求平均值

网友:
如果楼主认为按两个外圆检测并不可靠,两顶检测的跳动偏差并不会太大。
感觉大家的理解和楼主问题的描述并不是很对接。
如果有5分钟来回答这个问题,我想至少需要4分半先来弄清楼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端外圆为齿轮跳动的检测基准,所以在不方便直接用外圆找正检测齿轮跳动的情况下(两顶检测齿轮的跳动为 ...

楼主说的齿轮跳动是指什么?专业术语中没有这个词,为什么不上图或是用准确的专业术语来表达?
问题说不清楚,靠别人的猜测,不可能解决问题

网友:
感觉这要看加工的精度了,情况好的话感觉两顶检测的误差和俩外圆轴线应该是非常接近的,因为俩外圆就是夹着两顶加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