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子上自动穿套管

楼主(2017-04-12):
求助:端子上想自动穿套管
工况:套管之前在端子线上穿好了,自动压完端子后想自动将套管移到端子处(压端子前套管可以人工固定到某一固定位置朝一定方向)
难点:1.端子压扁后,长度方向需与端子扁平口处吻合,才方便自动套上,此处求大神指点有没有好的办法
          2.套管如何增加辅助机构使其端口符合压平后的端子口;
          先谢谢!

网友A:
热套可以试试

网友B:
用电吹风,可以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热套可以试试

目前使用的就是热缩套管,问题是如何自动实现套上去及如何使套管端口尺寸去匹配压后的端子尺寸。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吹风,可以套管。

目前使用的就是热缩套管,问题是如何自动实现套上去及如何使套管端口尺寸去匹配压后的端子尺寸。谢谢!

网友(点评):
我们目前手工操作。

网友:
采用合适尺寸的热缩管与端子

网友:
无非想要自动操作的方案

网友:
觉得应该可以实现

楼主:
引用 楼主:
目前使用的就是热缩套管,问题是如何自动实现套上去及如何使套管端口尺寸去匹配压后的端子尺寸。谢谢!

我們也是所以想自動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們也是所以想自動

网友:
等待大神吧,没想到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