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小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7-04-12):
如何使大型装配体制作成整体块

网友:
试试保存成零件格式

网友:
另存为零件

网友A:
点击另存为,在保存类型中选择part(*.prt,*.sldprt),单击确定即可实现保存为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另存为,在保存类型中选择part(*.prt,*.sldprt),单击确定即可实现保存为零件。

谢谢 很准确

网友(2017-07-26):
另存为STP或者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