锥轴承内外圈匹配

楼主(2017-04-12):
请问各位大神,同样锥轴承的外圈和内圈必须一一对应吗?比如两个同样规格型号的锥轴承,他们的外圈和内圈是否可以混用?
我们现在准备内外圈混用,我感觉有风险,但对轴承不太熟。

网友:
不可以混用

网友:
理论上不可以的,因为轴承厂内外圈配好后还得检查合格才行,假如你是使用了一段时间后再更换的话还有磨损不均匀的问题。但是实际你要这么做了用是能用,使用寿命减短而已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肯定不可以,这样做风险太大,轴承出问题,也没有质保。

网友A:
低速无关系。高速、尤其是高速重载的情况汇报下肯定不可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无关系。高速、尤其是高速重载的情况汇报下肯定不可用。

请问为什么不能混用呢?是在新装配的时候就混用,因为外圈和内圈是在两个工位装。我也感觉不能混用,但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