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气缸的问题

楼主(2017-04-12):
有没有什么气缸是两端同时伸出,同时收入的

网友: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etail?ct=503316480&z=0&ipn=d&word=左右同伸同缩气缸&step_word=&hs=0&pn=9&spn=0&di=44761309890&pi=0&rn=1&tn=baiduimagedetail&is=0%2C0&istype=2&ie=utf-8&oe=utf-8&in=&cl=2&lm=-1&st=-1&cs=1972812760%2C3524684057&os=600634361%2C266127454&simid=4074100158%2C486878237&adpicid=0&lpn=0&ln=1980&fr=&fmq=1491974820670_R&fm=result&ic=0&s=undefined&se=&sme=&tab=0&width=&height=&face=undefined&ist=&jit=&cg=&bdtype=0&oriquery=&objurl=http%3A%2F%2Fph2.cnlinfo.net%2FSupplyTitleOk%2F68683846.jpg&fromurl=ippr_z2C%24qAzdH3FAzdH3Fooo_z%26e3Bvgstgu5_z%26e3BgjpAzdH3Ftgu5AzdH3Fmbmbnb9m_z%26e3Bip4&gsm=0&rpstart=0&rpnum=0,有的,背对背型气缸

网友:
两个紧凑型气缸尾对尾串联一起,对应气孔连一起

网友:
夹爪气缸

网友A:
有的  双杆双向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双杆双向气缸

嗯嗯,两边各自的行程可以调节吗?能不能各自动作呢?就是说一个气缸控制两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  双杆双向气缸

好的,我找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找找,谢谢

3D  source 上有模型  单动好像不行

网友B:
SMC的宽型气爪,亚德客新版的也有类似的气缸

网友:
这样的气缸非标类使用比较麻烦,建议直接两条气缸尾部相连,不就是一样的效果了

网友:
这不是得看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C的宽型气爪,亚德客新版的也有类似的气缸

您好,您还需求带数显的伺服电动锁螺丝枪吗?2728137187欢迎加QQ咱们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