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寿命问题

楼主(2017-04-12):
转速和进给等比增加,但是每转进给保持一致情况下对刀具的寿命有没有影响?

网友A:
切削速度是对刀具寿命影响最大的因素,
楼主如果改转速了,对刀具寿命肯定有影响,但是具体有什么影响,还要看具体情况,

网友:
看冷却情况,如果冷却好的话不会。

网友:
楼上们都分析的很全面了,再增加一下被铣零件形状也有一定关系

网友:
我说没有谁信

网友:
都是正相关。也就是可以说那种加倍的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削速度是对刀具寿命影响最大的因素,
楼主如果改转速了,对刀具寿命肯定有影响,但是具体有什么影响,还 ...

能给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网友:
刀具寿命的影响太多了,有时切削速度的提高还会增加刀具的寿命,说不好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给详细说明一下吗?谢谢

大哥呀!没法说呀,这要说的话都能写本书了

网友:
那就这本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