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特殊冲压头问题

楼主(2017-04-12):
公司里有一种产品需要在硬度HRC35左右的螺栓上压2个止退槽,现在情况是冲压用的冲头经常蹦掉,最多只能加工1W左右产品.现请教这方面的高手帮忙出出主意.有明显提长的方案可以一起合作

成品

成品

冲头

冲头

网友:
槽不能在硬度低的时候先压出来吗?

网友:
冲头是如何做出来的,材质和热处理都是否按冲模设计标准加工的;我们模具设计时冲头都是选盘起的标准件

网友:
选用进口材料吧

网友:
损坏后是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