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会写丝杠图纸技术要求

楼主(2017-04-12):
大神门能提供点意见吗

网友A:
材质S55C 高频淬火58-62HRC 为什么不买标准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材质S55C 高频淬火58-62HRC 为什么不买标准品?

标准的不合适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梯形丝杠吧
可以写一些
1,丝杠整体调质;HB230-250
2,螺纹高频淬火:HRC40-45
3,一般滚珠丝杠会有一个对丝杠的整体精度等级的要求,P4
4,再就是对一些特殊,细节结构要求也可以写写。
5,简单的方法是参考以前公司老图。

网友C:
是难点,共15项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应该是梯形丝杠吧
可以写一些
1,丝杠整体调质;HB230-250

谢谢了,公司没有老图

网友(点评):
你就先问度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难点,共15项左右。

不是专业做这的不懂

网友D:
什么机器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机器上的

电机带的提升装置

网友E:
楼主参考如下图纸

网友(点评):
不标跳动和同轴,确定没问题吗?还有键槽对称度.

网友(点评):
你说的有道理,同轴是要增加,键槽差一点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参考如下图纸

,来哥们,抱抱

网友:
哈哈,正好我也要画丝杠,图纸可以参考

网友(2020-06-10):
能用标准的尽量用标准的,品质交期都有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