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泵发热怎么解决?

楼主(2017-04-12):
之前买了个海霖微型水泵,一直工作挺正常,就是泵很烫,一直下去会不会烧坏电机呢?

网友:
这货看参数,不应该“很烫”。
电话问问厂家吧,看能换不?

网友:
泵上面的电机在运行过程中会发烫,有时还很烫手,这是正常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