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氧体磁环切割

楼主(2017-04-12):
求助:铁氧体磁环切割,内径18mm,外径31mm,厚度7mm,要求切割一个宽度为8mm的开口,精度±0.1mm
除了线切割还有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A:
除了线切割,首推圆盘切割啊

网友(点评):
有什么方法避免破损吗?

网友:
铣、锯都可以啊

网友(点评):
用什么刀具铣?铁氧体一般硬度比较大吧,想找个成本低的方法

网友(点评):
硬质合金基体的涂层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铣吧

这种硬脆材料有什么好办法保证铣的时候边角不破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了线切割,首推圆盘切割啊

减少热应力,注意冷却

网友C:
铁氧体属于粉末冶金产品,特点就是硬脆,强度一般,采用正常的铣、刨加工,很容易引起破碎。最好的办法就是线切割,另一个效率高的方式就是采取金刚石薄片砂轮切割,生产铁氧磁体的厂家,均有深加工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氧体属于粉末冶金产品,特点就是硬脆,强度一般,采用正常的铣、刨加工,很容易引起破碎。最好的办法就是 ...

好的,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