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工作原理

楼主(2017-04-12):
液压方面新人一个,请问一下液压站能和油缸直接连接吗?液压站是不是加了油缸就是一个完整的液压系统,还是需要格外加控制阀?还有液压站能直接买到吗?先谢谢啦!

网友:
液压站是由液压泵、驱动用电动机、油箱、方向阀、节流阀、溢流阀等构成的液压源装置或包括控制阀在内的液压装置。按驱动装置要求的流向、压力和流量供油,适用于驱动装置与液压站分离的各种机械上,将液压站与驱动装置(油缸或马达)用油管相连,液压系统即可实现各种规定的动作。

网友:
楼上说的对头

网友:
楼上说得好  我补充一点 还要有控制系统

网友:
接上,液压站可以依据你的要求订做。

楼主:
谢谢楼上了,控制系统也可以是液压站自带的吗

网友A:
放心的接吧,之前我开发的剪板机项目就是这样直接接上去的,用了两年多也没啥问题,这样的方式省成本;若成本有余,可增加节流阀之类的

网友:
楼主说的液压站应该是集成了控制系统的吧,那就只需要管路连接油缸就可以了。当然还要看你的液压站的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放心的接吧,之前我开发的剪板机项目就是这样直接接上去的,用了两年多也没啥问题,这样的方式省成本;若成 ...

谢谢楼主,这个图对我启发很大,我看图中是两个油缸,如果用一个油缸的话,液压站的各项指标数据是否有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主,这个图对我启发很大,我看图中是两个油缸,如果用一个油缸的话,液压站的各项指标数据是否有变 ...

都是按照执行机构的力量速度要求计算确定的,不同设备肯定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