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无内径转弯皮带的原理

楼主(2017-04-12):
谁知道无内径转弯皮带的原理,最好有模型发个,谢谢!578856675@qq.com& M* U- U: i3 D, S

网友:
百度,谷歌一大堆,为什么你不肯去自己找呢?

网友(点评):
真心没找到过,只有图片

楼主:
就是这种

网友:
大概讲一下吧,转弯皮带输送机的扇形皮带加装专用的防跑偏滚轮(轴承外加聚甲醛POM)或者在输送带的外侧高频焊接导向筋使得输送带运行在专用的导轨中,辊筒采用专用的锥型包胶辊筒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