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的烤漆颜色

楼主(2017-04-12):
在表面处理烤漆的时候,光描述什么颜色,各个厂家配的色都不太相同
因此共享给大家色差表
以后千万不说烤什么颜色的漆,而是烤漆RAL7035或其他颜色

网友:
楼主写的对,设计时对于喷漆/喷粉件的颜色都要注明对应的色卡,这样喷涂调色时才有一致的标准可循
规范化的公司都有自己的喷涂标准,对于膜厚、光泽度、硬度、色差值、纹理(例如是否撒点)、耐化学药剂腐蚀能力、百格试验,冲击、抗拉伸能力都有明确的规定,生产检验都按照执行,这样出来的产品才是质量可靠稳定,当然价格也是不菲的。
如果是代加工企业,接到订单打样时,必须让客户提供喷涂样板。
RAL是一种常用的色卡系列,常用的还有Pantone色卡和NCS色卡

网友(2017-10-27):
多下了一边

网友(2017-09-19):
不错 看不太懂

网友(2017-04-13):
有色卡就好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收藏了,后续会用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