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纤维材料加工设备

楼主(2017-04-12):
如图,产品材料玻璃纤维,法兰边全部为腰孔,底部有方孔,圆孔(离产品内壁最近40),产品尺寸2000*1000*380,采用什么方案加工效率最高,暂不考虑成本一台设备能实现吗?

楼主:
腰孔直径14,底部每个方孔周边圆孔分别为6,8,9,10

网友:
楼主这种工件一台设备是无法完成的

网友:
楼主 一台设备需要多高的集成度

网友:
这么大的产品,机床也要很大了,龙门式加工;其实加工都没什么问题,你可以咨询数控加工厂,但是这个产品你可能要设计工装定位,用压钳一压就坏了

网友:
上精雕机,不过,很少碰到这么大的精雕机床

网友:
可以咨询激光切割厂家  C02激光切割机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