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导入求助

楼主(2017-04-12):
向朋友们请教,我把CAD中的草图导入到SOLIDWORKS草绘中(图示中上面的草图就是导入的),现在我想要对齐草图,让左边的大孔对齐,右边的大孔对齐,请问怎样实现?先谢谢了!

网友:
谁对齐谁,是实体对齐草图,还是草图对齐实体

楼主:
是草图对齐实体

网友:
SolidWorks的草图是不好操作的,而且通过ctrl+c和ctrl+v进去的草图有事会出现断点和重合!你那样的就比较难准确实现  ps:可能我技术不到家,你可以将你的草图做成实体通过装配来编辑啊!

网友(点评):
自己不会操作就怨软件,你脸够大的

网友:
可以添加几何关系的

网友(点评):
你是才开始学习SW吧

网友(点评):
呵呵,被大侠发现了,我精通UG,SW只是用来打开数模资料的

网友A:
请问是先有草图还是先有的实体,因为是顺序建模,如果没有实体时先导入的草图,后建模的实体,那只能是实体对齐草图,而且是要修改实体的基础草图位置。因为你要草图对齐实体,而编辑草图时,实体还没有呢。
先有的实体,后导入的草图,在编辑草图时,才方便移动草图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先有草图还是先有的实体,因为是顺序建模,如果没有实体时先导入的草图,后建模的实体,那只能是实体 ...

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是先有草图还是先有的实体,因为是顺序建模,如果没有实体时先导入的草图,后建模的实体,那只能是实体 ...

谢谢您的回复!我是先有实体的,要在实体上切除一块,形状复杂的。草图是扫过来的。所以想把草图和实体上的元素对齐。

网友:
可以尝试生成块

楼主:
生成块我在CAD上也做了,但是块对于约束第一个圆对齐没有问题,但第二个圆对齐时只一个圆对齐其他的图形就没有跟着过来。

网友:
抛砖引玉!
选取CAD草图,并复制->SW模型中选中基准面,进入草图,粘贴草图->框选草图,转换为块->拖动块或添加尺寸约束到指定位置->爆炸块->添加其余约束。

第一次回帖附图片,不知道怎么删除多余的图片,有点乱,请见谅……!

网友B:
根本不用什么块操作,相当麻烦。
在非草图编辑状态下,草图默认为灰色
这时,在特征树上选中草图,这样草图上会出现移动控标,2016版是粗线控标,2016版以下是细线控标。
把鼠标指针放到移动控标上,就可以让草图沿直角坐标系的Y轴或X轴方向移动,如果想旋转草图,则右击移动控标,选旋转控标即可,这是2010版的新增功能。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什么块操作,相当麻烦。
在非草图编辑状态下,草图默认为灰色
这时,在特征树上选中草图,这样草 ...

厉害,这个2013版怎么没找到呢

网友(点评):
退出草图绘制状态来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根本不用什么块操作,相当麻烦。
在非草图编辑状态下,草图默认为灰色
这时,在特征树上选中草图,这样草 ...

退出也没有呢

网友(点评):
你看到的我的回复里的怎么的写了吗,写的清清楚楚,退出后在特征树中选中草图

网友B:
还要保证这个按钮被按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要保证这个按钮被按下

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