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货汽车底盘的改装

楼主(2017-04-12):
想对一个载货汽车底盘进行改装,想问一下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网友A:
首先要注意和遵守的是国家的法律法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注意和遵守的是国家的法律法规!

能不能具体点

网友:
纵梁不能动火

网友:
多看一下法制栏目,可以有所收获。

网友:
轮胎
 底盘改装的第一步应该从选一条适用的好轮胎开始。轮胎是汽车性能的终端输出,再好的性能都必须靠四条轮胎才能表现。轮胎的改装不外乎加宽、降低扁平比、胎质的改变。 除非马力大幅度的提升,否则入若只单纯为了提高循迹性通常加宽10~20mm就足以应付一般道路上较剧烈的驾驶方式,而且不致造成转向特性及悬吊负荷的改变。随着动力性能的普片提升,扁平比的降低已是时势之所趋,通常也是配合着轮胎加宽、轮圈加大所做的调整。以市场主流的1600c.c.车种为例,-14,改装时则以195/55-15或205/45-16为主要选择。
轮圈
 轮圈的加大必须是与轮胎配合着改变,有足够的理由使我们相信,超过半数以上的车主改用大尺寸的铝合金轮圈是为了美观的因素,除了美观的因素,轮圈的改装是为了散热及轻量化的因素。以铝合金或镁合金所制成的轮圈散热效果要比铁质的轮圈好上许多,若配合轮圈的特殊造型更能达到冷却效果。改装轮圈时要特别注意的是轮圈的Off-set,改用较宽的轮圈时Off-set的原则就是在不磨到轮拱和悬吊的情况下尽量采用原来的Off-set值。 在这儿要提醒读者的是轮圈的重量才是改装时最重要的考虑, 在赛车场上轮圈改装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是要争取更大的空间,以便容纳更大的刹车碟盘及卡钳。
避震器和弹簧
 轮胎的问题解决後接下来就轮到避震器和弹簧,有人会把避震器和弹簧分开换,但我们的建议是高性能避震器应该和渐进式短弹簧一并处理,。理由是高性能避震器都有它最佳的工作行程范围,而原厂的弹簧的弹簧会使避震器在接进行程上限的情况下工作,无法使避震器发挥最大的效益。如果不得已必须分开换时,应该先换避震器,避免只换短弹簧时避震器抓不住弹簧,且悬吊坐底的情况。渐进式短弹簧是降低车身重心的正确途径。
防倾
 先换防倾杆或先换避震器及弹簧常常有所争议,其实这是因为大家对於防倾杆的功用有不了解之处。防倾杆只有在左右悬吊动作不同步时才会产生作用,也就是说防倾杆的主要功能在於抑制侧倾,对於改善平路上高速直进时的漂浮感并没有帮助。因此如果有人在炫耀他装了粗的防倾杆後在高速公路上高速直进时变得多稳时,你必须知道那只不过是心理作用。 如果你的车直进时的稳定度已符合你的要求,但过弯或变换车道时的侧倾却让你不能接受那麽你应该先换防倾杆。如果连直进时都会有令人不悦的漂浮感,那麽你应该先从避震器和弹簧下手。高性能避震器和短弹簧虽然也会改善侧倾,但绝不可以加硬避震器和弹簧来抑制侧倾,这会使行路舒适性和行经不平路面时的循迹性严重劣化,应该要配和防倾杆的改装才能收最大的效益。

网友:
充分了解这类的行业设计安全系数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