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孔(或外圆)的圆度有标准作出规定吗?

楼主(2017-04-12):
        图纸的精孔(或外圆)一般只标直径公差,如H7,g7,对于圆度一般认为最差不能超过尺寸精度,想问下,精尺寸的圆度公差有标准作出规定吗,还是说就是默认为尺寸精度之内。

网友:
公差原则里的内容,互换性与尺寸精度里有介绍,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圆度公差也要根据工件的实际需要来确定的

网友:
形状公差的未注公差,一般以满足对应的尺寸公差为准。(楼主最好自己再查一下,网上有相关国标的)

网友:
尺寸在公差内即可,如果圆度有要求的话图纸上会标圆度信息,要是图纸没标却要求你圆度要求只能说你们的工艺水平有多垃圾了。

网友(点评):
是的,偶尔遇到孔变形的,所以才想起来了解一下,正常情况加工时肯定保证圆度了。

网友:
未标注的按GB1804\GB1184执行。

网友:
有精度要求的公差肯定是另外标注,着重强调;未注公差等级按GB/T1804-2000等级要求的

网友:
粗的记,形状公差在尺寸公差的1/3左右

网友(点评):
还有说1/2的

网友(点评):
粗的记,公差特别小,1/2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