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类型马达与减速机速比关系

楼主(2017-04-13):
今天看到一篇文章,在混凝土搅拌车中,如果选择柱塞马达,减速机的速比会在100-160之间,如果选择摆线马达,减速机的速比会在40-50之间,想问一下这样的说法是否可靠,如果可靠,那么在静液压行走系统中,这种说法是否同样适用呢

网友:
柱塞马达一般为低速的

网友:
柱塞马达是液压马达的一种类型。工作介质(液压油等)作用在活塞。摆线马达是一种内啮合摆线齿轮式的小型、低速、大扭矩的液压马达。两者的转速与扭矩都不同,所以根据工况选择配用减速机了

网友:
这主要取决与你对输出转速的要求吧,
非要说有点道理,可能是摆线马达普遍转速低于柱塞马达吧。
行走机械还是柱塞马达用的普遍,摆线马达一般用在相对小功率的地方。

网友:
这种都是行业经验数据。重要的是出处。

网友A:
柱塞马达(轴向)几千转,摆线马达千八百转,建议楼主多读样本比较两类马达的参数区别。

网友(2017-07-07):
引用 网友A:
柱塞马达(轴向)几千转,摆线马达千八百转,建议楼主多读样本比较两类马达的参数区别。

径向的几转也可以达到呀

网友:
静液压行走系统推荐你去用波克兰低速大扭矩系列马达,这种马达在静液压行走上运用特别广泛,不用再加减速机。国产的波克兰马达(宁波恒通诺达液压)我们也做,欢迎去我们公司网站考察。我微信15076952765,大家可以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