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压铆螺柱的底部是六边形的?

楼主(2017-04-13):
为什么压铆螺柱的底部是六边形的,不能是圆形的吗?

网友A:
拧螺丝的时候,有周向力,圆柱的,很容易脱落

网友:
防止你上面拧螺丝下面跟着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拧螺丝的时候,有周向力,圆柱的,很容易脱落

奥奥  谢谢

网友:
也有圆柱底面的,但需要加齿形防转动,类似PEM NUT的结构
但那个结构复杂,成本高

网友:
六边形肯定是防止铆接后在拧螺丝时打滑,使铆接强度更牢固;但圆形也是有的,我们很多客户这块儿不懂,产品设计时选的就是如图这种

网友(点评):
这个好看,哈哈!

网友:
压铆件有很多种类的

网友:
上面那种是抽丝即拉铆,和压铆不一样。应用场合也不一样

网友:
总得有一头固定不动吧,两边都旋转,螺栓拧不紧的

网友:
就是为了防止拧螺丝时打滑 通常都是六方的

网友:
相当于在螺母下面加了个平垫片,增加了受力面积,不容易松动